华硕 A58M-E R2.0 1.02 USB 15秒掉电修复案例

楼主(2019-05-28):
论坛关于华硕15秒的大多数都是告诉 822排阻 OC信号什么的 确实有道理 不过搜索了下关于这个A58M-E的具体修复案例比较少 分享一个例子 有同样问题的可以直接干
直接吹掉这2个排阻 就修复了 至于后果嘛   可能就是OC功能消失吧 其他没发现 有大佬可以指导下 当然了 这是不求甚解的 只是给大家提示一下 秒杀用

网友:
ASUS典型故障 呵呵!!!!!!!!!!!!!!1

网友:
华硕典型的oc#检测信号的问题 不错

网友:
我的也是吹掉后解决了usb短路保护问题。之前量过两个小三角芯片发现电压都没有问题,手上也没有代换的。点位图发现主板本身就有一路检测线路空焊,所以就直接去掉,发现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