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

楼主(2019-05-28):
华硕b85m-g保存不了bios  电池有电 到南桥也有电 z最后问题出在io哪儿 102 脚H_SKTOCC找到# 这个应该是检查cpu有没有放 应该是低电压 但是有2.6v 找到相连的电容 直接拉低对地 修复故障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装CPU ,BIOS就不会保存?那新主板都没有放CPU。

网友:
发帖标题等写清楚 详细案列可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装CPU ,BIOS就不会保存?那新主板都没有放CPU。

关闭不了f1报错 和改中文 时间可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