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97 R1.0开机到主板自检界面几秒就掉电

楼主(2019-05-28):
                                                                                      MS-7697 R1.0开机到主板自检界面几秒就掉电

温控三极管在,
图中拆掉的那个就是PQ17,拆掉就好了

测试了半个小时没有掉电,装机OK

网友:
一般是VR_On不稳定或者VR_OK。一般都是这种三极管导致的

网友:
温控硬气的掉电 楼主功力深厚 理论扎实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