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晓得我这个是编程器不对,还是我操作不对

楼主(2019-05-28):
我的主板型号是 华硕H61M-K 前几天突然开不了机,想着从易下手,身边有CH341的编程器就刷了,没想到提示超过大小,第一没管强刷了,结果更惨了,风扇转转停停的

手机放大型号,没有错呀,是不是我那里操作不对,为什么我下载的BIOS都是8M的,这个上面提示只有4M呢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1195-1-1.html 这个固件也是8M的,是不是那里不对呀

我看了下型号是检测的那个,容量也是对的呀

网友:
内容都是空的,写什么东西呢?

网友:
清空芯片,重新载入BIOS文件,重刷一次

网友:
你这是没写进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官网下的BIOS写进去了也没法用,需要用编程器直刷版的BIOS。我华硕h61就是这个问题,论坛下了直刷版的BIOS,刷完就亮了

网友A:
也清空了,也查空了,还是放不进去,难不成这个BIOS给人换过了?

ASUS主板 H61M-K REV.1.02 Y

网友:
我已经清空了,为什么还是提示超出长度呢

网友B:
华硕的bios下载了很多是cap格式,不能直接用编程器,需要对bios进行修改,如果不懂修改,可以直接在论坛找找各位大佬上传的bios文件,华硕只有很老的主板bin格式的bios,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

网友:
bios芯片只有4m,8m资料肯定写不完整!

网友A:
这个主板是一个朋友的,本来是好的,拿到电脑店开不起来,老板说主板坏了,我拿过来刷的

今天我仔细和网上的图片对比了一下,发现这个BIOS和大家的一样,我怀疑那个电脑店换了BIOS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bios下载了很多是cap格式,不能直接用编程器,需要对bios进行修改,如果不懂修改,可以直接在论坛找 ...

瞎说!
我下午就刚刚用809F直接写过CAP的文件,也是这个板。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清空了,也查空了,还是放不进去,难不成这个BIOS给人换过了?

不要折腾了,编程器太差了!
换个809F的,直接写,少走弯路。

网友:
换个809F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说!
我下午就刚刚用809F直接写过CAP的文件,也是这个板。一点问题没有!

809F可以自动对cap文件进行转换,普通的ch341a之类编程器就需要修改cap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是一个朋友的,本来是好的,拿到电脑店开不起来,老板说主板坏了,我拿过来刷的

今天我仔细和网上的 ...

上官网看了一下bios文件大小确实是8m的,bios芯片被换了,你重新找一个8m的芯片刷好试试吧,你的ch341刷cap需要修改,或者直接论坛找bios

网友:
编程器问题   换个编程器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瞎说!
我下午就刚刚用809F直接写过CAP的文件,也是这个板。一点问题没有!

809F的卖点,就是可以直接刷华硕的CAP.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9F的卖点,就是可以直接刷华硕的CAP.

809F确实不错,但售后实在不怎么样,尤其是某些群主,总是一副屌得以逼的样子!
不知道其它用户有何感想?

网友(2019-07-10):
换了一个8M的芯片,可以了,谢谢大佬们了

网友:
非809F编程器需要把下载的BIOS文件修改下,就是所谓的分离合成。

网友:
谢谢分享,同样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可能是FLAsh芯片问题 要么 bios不是你编程器需要的那带DOS系统的Bin文件

网友:
哇 一样的问题 好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