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60 不充电 单用电源可以开机 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

楼主(2019-05-28):
联想X260 单独用电源可以开机,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客户说电池在其它机器上试过是可以正常充电的,两个一起就不充电,显示的只有电池信息.有修过的高手给点思路,谢谢,在线等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隔离管

网友:
没有图纸啊 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现在的现象是有时候刚开始能充一下  然后几分钟突然就不充了  电流表的状态好像是短路一样直接跳了  然后就不充电了

网友(2019-06-28):
已经修好了 是充电芯片虚焊了 取下来重新焊好了 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