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开机自动进去恢复模式

楼主(2019-05-28):
摔机 开机白苹果一会黑了 进入恢复模式 刷机亮白苹果不走条然后黑掉 会是硬盘问题吗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换个硬盘刷机再试

网友:
监测逻辑码片阻值,一般是逻辑码片,硬盘也有可能虚焊

网友:
可能是硬盘

网友:
先测逻辑码片阻值正常那就是硬盘应该有掉点了,打一下硬盘阻值

网友:
换了个硬盘刷不亮了 然后不是硬盘可以刷亮   再装上原来硬盘成上盖电流了

网友:
换了个硬盘刷不亮了 然后不上硬盘可以刷亮   再装上原来硬盘成上盖电流了

网友(2019-07-08):
要拆硬盘测量下焊盘对地阻值,正常换个硬盘刷机,顺便测试逻辑码片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