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联想s310笔记本显示屏要关到一定角度屏幕才有显示

楼主(2019-05-29):
请问一下,联想s310笔记本开机自检能过但屏幕不显示,如果把屏幕合盖到一定的角度才能正常显示,能正常显示后屏幕开关都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这屏线坏的很多,淘宝也卖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