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inkPad R400 黑屏,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2019-05-29):
  笔记本开机只有蓝牙指示灯亮,其他指示灯均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也没反应),屏幕正常开机20秒左右黑屏(进入系统或进入BIOS界面都如此),用强光手电照发现屏幕有图案没背光。在网上查1)可能是F7/F8保险断了,这边测量F7 F8保险都没问题,2)可能是蓝牙导致的短路,这边把蓝牙拆掉,还是一样的情况,排除蓝牙问题;3)高压板和显示屏总线没有测量过。(如果高压板坏背光就不会亮,这边开机背光会亮一会然后黑屏,屏幕总线摄像头指示灯正常。)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灯管老化也会亮一会就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也会亮一会就黑的、、、、、、、、、、、

谢谢,我回头把灯管拆开看下,还有如何判断灯管是否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回头把灯管拆开看下,还有如何判断灯管是否老化

灯管测试仪。。。。。。。。。。。。。。。

网友C:
测量屏幕背光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这几个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D:
换下屏显试试  还有论坛里应该有 怎么引屏线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屏幕背光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这几个条件是否正常!

背光供电没测,亮度调节可以用,背光也有20秒到1分钟后就没背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下屏显试试  还有论坛里应该有 怎么引屏线的帖子

好的谢谢,我回去试一下。接台式外屏能正常能使用。

网友:
屏线问题,我修过几台都是屏线问题,由于现在屏线成本太高,都是飞线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