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2.0跑码99白屏掉电,求助

楼主(2019-05-29):
顾客拿来的时候故障是开机跑码亮机,显示白屏死机,键盘灯没有亮,鼠标也没亮。白屏了不一会就掉电了,不自动重启。再次开机能开机,但是还是白屏死机。
主,副BIOS互相调换过还是一样,刷论坛的BIOS后,主BIOS芯片,不装副BIOS,触发瞬间掉电无限循环。取下主BIOS,装副BIOS到主位置上,开机还是白屏死机,vin2.vin3的检测脚都是2.06V,总线1.8v,各大电压都正常,求思路。

网友A:
有的机器两个bios都要装上才行,你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器两个bios都要装上才行,你再试试吧

试过了,还是不行,原来就是双BIOS|)っ ,我拆了主的,

网友B:
这个接独显试试  如果独显正常 就是集显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独显试试  如果独显正常 就是集显的供电有问题

加独立显卡,也是跑码99,能看到LOGO,不白屏,但是卡住LOGO死机了,一会也掉电了

网友C:
VCCSA线路,主要量测那些8.2K电阻

网友D:
会不会是cpu的问题!有换个试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cpu的问题!有换个试试嘛!

CPU换过了,也不行,.///////,不知何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SA线路,主要量测那些8.2K电阻

好的,我测测,这个检的都很少有丝印,烦

网友:
网卡、声卡、外设272拆,,,,,,,,,

网友:
应该还是VGA电路的问题吧,要不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坏了,还有什么修的

网友:
还是外设相关导致的吧  P口排阻正常吗

网友(2019-11-23):
把USB那个6脚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