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94进牛奶后独显在设备管理,能显示独显的型号1050ti,但是

楼主(2019-05-29):
hp TPN-Q194进牛奶后独显在设备管理,能显示独显的型号1050ti,但是有叹号,测显卡供电电感0.9v,1.35v,显卡这面很干净,他的背面进液,都有腐蚀的,也没有图纸,下面是清洗后的照片,ec都有三个脚黑了,不过没有坏

这是独显这块

没有图纸,大家帮我看看,这独显不正常是跟腐蚀的地方有关吗?

网友A:
发现下图中圈的这一堆电容两端阻值才2.4欧,正常吗?这应该是这独显的外围电路,大师给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在电脑上能看到,可是我的手机上就是不能显示图片

网友B:
2.4阻值正常的,显卡供电阻值就很小,有的还0.几的都有

网友:
通电测试了一下,这组电容的电压是0.878V,高手看看,电压正常吗,不会是芯片坏了吧,还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阻值正常的,显卡供电阻值就很小,有的还0.几的都有

谢谢回复,进液的,不应该会虚焊吧,坏的几率要大点吧,电压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下图中圈的这一堆电容两端阻值才2.4欧,正常吗?这应该是这独显的外围电路,大师给回复一下,谢谢!

这个阻值正常 再看看别的地方吧

网友C:
是不是显示代码43已停止使用此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显示代码43已停止使用此设备

要是提示43,会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上次加焊显卡芯片后,故障依旧,告诉客户需要更换芯片,客户想处理这台电脑,可是,拿回去在京东找人家卖了,可是买家觉得不合适,又给退回来了,考虑再三还是让我给换芯片。可是我又觉得,可能是外围电路腐蚀断线造成的,在网上找了半天图纸也没有,用GPU-Z测了一下,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