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50寸液晶屏三分之一闪屏,是屏还是板

楼主(2019-05-29):
海信50寸液晶屏三分之一闪屏,是屏还是板,有时用几个小时正常,有时一天都不行,各位大哥是屏还是板问题?、

网友:
屏坏了,拿走不谢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的啦平常的技术用不上的

网友:
对 是屏坏了   你网上找一下  可以修屏的 师傅  看看

网友:
先排除屏线和逻辑板,还要排除信号板

网友:
屏的问题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但是好像可以飞线解决,,对会修屏的人来说是小问题,这个好像还不用压屏

网友:
屏坏了,肯定是坏了,换新的吧,我是这么认为的,也可以别的网友给你个方案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要是屏线坏了就不会有些地方是好的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
全屏闪可能是般的问题

网友:
破坏 的屏不用修的,来一个的额是是是是是是是

网友:
屏坏了请换新屏我这里样式多多 不然拿走请交五十元检测费谢谢

网友:
屏问题  放弃吧

网友:
屏坏了 不好修

网友:
屏坏了,极少数大神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