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显示器一体主板如何去高压供电部分

楼主(2019-05-29):
家里一台旧宏碁G235H显示器,最近发现屏幕清晰度还不错,就是有点发黄发暗,显示器想改LED不知道如何去掉高压部分。我把一体主板发一下,麻烦大神们帮我看一下如何去掉高压部分。

网友A:
                              高压线圈拆掉就可以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最简单,拆掉这两个变压器就可以了,或者把BL-ON断开也可以

网友:
好厉害啊的,楼主平常没有改的,就直接换啦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直接拆掉高压线圈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最简单,拆掉这两个变压器就可以了,或者把BL-ON断开也可以

BL-ON断开,那显示器是不会信号受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线圈拆掉就可以

好的谢谢,就是高压那两个线圈拆掉是吧

网友C:
高压部分相关的原件包括芯片都要拆掉,以便节省电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压部分相关的原件包括芯片都要拆掉,以便节省电能

我是新手、不知道如何断掉高压部分,麻烦知指导一下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不知道如何断掉高压部分,麻烦知指导一下好不好

找个图纸或者类似的图纸,对照一下,跑线路也行,只能自己研究,或者百度一下,如果把线路图发上来,就能描述怎么改了

网友:
把后边的两个COMS管拆了就可以了,也可以把后边的供电跳线拆掉

网友:
把到高压部分的2个电容从变压器出来的的那有根线剪断。。然后找到开启电压ON/OFF就可以了

网友:
拆掉两个场效应驱动管即可,拆掉变压器因脚位多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