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P 不开机维修经验

楼主(2019-05-29):
今天早上当我还在店里愉快的玩着王者荣耀的时候,一个研究生同学提着一台联想Y485P笔记本匆匆而来,说是不开机了,充电还滴滴滴的叫。接过笔记本接可调电源,电流瞬间4A大电流。主板短路妥妥的,报价维修。
拆机检测如图:

公共点短路的,取下测试的P沟道MOS管依旧短路,但是这个MOS管也确实被击穿了

后面就使用烧鸡大发烧,加电:

最后发现一个电容发烫非常严重:

直接翘掉,测试不短了:

换个好的P沟道MOS管上去机器恢复正常:

此帖子正在学习的盆友可以看看,高手勿喷!!!!!!!!!!!!

网友:
这种故障一天来个十台八台就爽了!

网友:
这种故障很少了啊,哈哈修同行的

网友A:
埋钉处  经常坏 这些电容        我看到大电流  都是找这些   地方电容  有没有坏

网友:
我也喜欢烧鸡大法

网友B:
上次烧鸡,用手触摸,把我手都烧疼了半天,一点点,温度特别高。我想问,除了用手感受温度高,还有别的办法么?

网友C:
就喜欢修这种机器了

网友:
收多少钱呢?

网友D:
话说这种电容不烧机直接拿显微镜能不能看出不同?

网友:
没记错的话这个机子公共点入口第一个隔离管会导致这个问题,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烧鸡,用手触摸,把我手都烧疼了半天,一点点,温度特别高。我想问,除了用手感受温度高,还有别的办法 ...

我都是用手掌摸,先感知大概发热为止,然后松香伺候!是在摸不着的,就嘴贴!

网友:
大短的   大多数好修 也有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种电容不烧机直接拿显微镜能不能看出不同?

烧得厉害的外观可以看出来,但不一定的,有些外观看似不好,却是正常的,原因是在电容内部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羡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埋钉处  经常坏 这些电容        我看到大电流  都是找这些   地方电容  有没有坏

这是啥原理啊,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是啥原理啊,不太明白

埋钉的地方  的电容  容易  被  螺丝刀  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埋钉的地方  的电容  容易  被  螺丝刀  损伤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
这种电容就是捡钱啦

网友:
就是喜欢修这种大电流的机器,又快又好找问题点

网友:
你的万用表该换新的了。。。。。。。。。。。

网友:
是的,大短的用烧机法基本上都能烧出来,有时细心观察也能看出烧毁原件,不过大短也有难修的

网友:
烧鸡大法,前提是确保安全情况下进行

网友:
1A多的电流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是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烧鸡,用手触摸,把我手都烧疼了半天,一点点,温度特别高。我想问,除了用手感受温度高,还有别的办法 ...

针对元件:上焊油,熏松香

网友:
这种后级短路的电容旧是捡钱的机子。。

网友:
这种机器一天来十台八台的能开心死

网友:
很久都没有修道这个故障了,现在新机,好多大短都是把芯片烧糊,PCB烧糊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上次烧鸡,用手触摸,把我手都烧疼了半天,一点点,温度特别高。我想问,除了用手感受温度高,还有别的办法 ...

买个热成像仪就可以啦,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买个热成像仪就可以啦,就是有点小贵

浪费啊,听说他们修手机板子的是上面摸一层助焊膏,什么沫之类的,可以看到,咱们修板子那么大面积可以用类似的吗?

网友:
这个还是很容易的,一天来他个十个八个,我们这行就有希望了

网友:
大短的   大多数好修

网友:
大短,要么捡钱,要么特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费啊,听说他们修手机板子的是上面摸一层助焊膏,什么沫之类的,可以看到,咱们修板子那么大面积可以用 ...

如果已经缩小范围了 ,就可以用那个方法,但是主板太大了,何况就算用松香,修好后也难的清理呀,要多少洗板水

网友:
这样的故障机 给我每天来个100台 一天妥妥的 哈

网友:
次烧鸡,用手触摸,把我手都烧疼了半天,一点点,温度特别高。我想问,除了用手感受温度高,还有别的办法么?

网友:
上次烧鸡,用手触摸,把我手都烧疼了半天,一点点,温度特别高。我想问,除了用手感受温度高,还有别

网友:
楼主这个放大镜给力,,,一看就发现目标

网友:
烧鸡打法,百试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修这种机器了

买个热成像

网友:
自己的店么,我就没机器修也愉快不起来啊

网友:
好久没接到这种机器了,新机器感觉BIOS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捡钱的笔记本,舒服了

网友:
最喜欢大电流了啊哈·······。。。。。。。。

网友:
送钱机器。。。。。。。。。。。。。

网友:
这种机器好修   啊  一般都是捡钱

网友:
地球人都喜欢,捡钱

网友G:
这种公共点大短的  最好把电池的隔离管也换掉  很多都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公共点大短的  最好把电池的隔离管也换掉  很多都有问题了

我遇到好几台了,修完短路又换的电池隔离管。

网友:
这种好事很难遇到

网友:
哈哈这样的机器修起来就是安逸
要是烧了上管就不安逸了

网友:
烧鸡大法,对公共点短路故障真管用,一烧就现原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烧鸡,用手触摸,把我手都烧疼了半天,一点点,温度特别高。我想问,除了用手感受温度高,还有别的办法 ...

买个热成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