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61M-S2-B3 REV:1.0 故障:不触发

楼主(2019-05-29):
   技嘉 GA-H61M-S2-B3 REV:1.0 故障:不触发,RTCVDD:3.3V, -RTCRST:3.3V,32.768KHZ 也正常, I/O 103 脚-PWRBTSW 3.3V 有跳变,102 脚跳变正常,-slp_s3 为 0V 不正常,-RSMRST 为 0V 不正常 ,-RSMRST 受控于-DEPSLP,经测Q63损坏,更换后此板修复

网友:
没下载分了,只好老实发贴!

网友:
发个贴有多少下载分

网友:
没下载分了,所以老实回帖,与楼主共勉

网友:
我以为有图呢,容易看一点……

网友:
自己在论坛找图纸对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么简单明白,厉害了,,,,l,,,

网友:
我也是~~但是认证头疼。只能发普通贴

网友:
感觉还是在时序以内的故障,不难发现,于楼主共勉!

网友:
上个图 看看q63是控制什么的 再来仔细看看

网友:
技嘉H61 -DEPSLP这个信号导致不触发的故障率太高了

网友:
没下载分,只好老实发贴!

网友:
加上实物图与线路图会更完美

网友(2019-11-15):
学习了  今天碰到一好_RSMRST为2V左右的 有时触发有时不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