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美185,打印有白条,是哪里的故障呢?

楼主(2019-05-29):
是这两个间隙轮的原因吗?

网友A:
复印机故障没有描述清楚,纸张出纸方向

网友B:
只有复印有还是打印复印都有?位置和间隔是不是固定。位置固定可能是光路有遮挡。间隔固定可能是鼓芯或者充电辊坏了或者接触不良。只有复印有可能是扫描排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印机故障没有描述清楚,纸张出纸方向

纸张的短边先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复印有还是打印复印都有?位置和间隔是不是固定。位置固定可能是光路有遮挡。间隔固定可能是鼓芯或者充 ...

看标题和图片!

网友:
显影有问题,把载体换了试试吧

网友:
有人说是间隙轮的问题

网友C(2019-06-28):
你这个应当要换载体了,里面纸灰太多了,都是代用粉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当要换载体了,里面纸灰太多了,都是代用粉造成的

谢谢,我等多下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