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ade 8713b

楼主(2019-05-29):
求问parade 8713b的这个芯片是什么东西 或者有引脚定义也好。
E550小板上的芯片,这机器奇葩问题一插上小板数据排线电池和电源一起插电流表就没电流了,
急急急急!!!
芯片

网友:
是不是小板上面有短路啊

网友:
USB 3.0芯片, LA-9331P与LA-9332P的图纸上有这个芯片

网友:
usb控制芯片坏了 直接拆掉 。上机 不出问题的话 就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