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Y笔记本无法进系统

楼主(2019-05-29):
手上一台华硕A555Y笔记本,用U盘可以引导进入PE,分区格式无论用MBR或GUID都不能引导,拷贝WIN10系统进去后,重启开机后直接自动进BIOS界面,根本无法引导进入系统,进BIOS界面后进到BOOT选项后没有找打硬盘启动选项,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
先把BIOS初始化一下,用PE里面的引导修复一下,不行再换硬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A:
搞定了没老哥,我这也有一台,界面就卡在进系统中间,但是听声音是进系统里了,win+→+回车还能关机没遇见过这故障都

网友:
先测试下硬盘,   初始化下BIOS  先测试下硬盘,   初始化下BIOS

网友:
换硬盘试

网友:
你使用的是UEFI引导的,要修改BIOS的引导。

网友:
用WIN10直接装或改模式装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没老哥,我这也有一台,界面就卡在进系统中间,但是听声音是进系统里了,win+→+回车还能关机{:mocs_ ...

我遇到过一次,把硬盘改成cd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