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39K310J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5-29):
海信LED39K310J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海信LED39K310J3D

  故障现象:打雷震坏,液晶电视不开机,连电源灯都没有反应。

  维修过程:拆开机器测量了一下电源板的输出端12v 24v均没有,接着按照维修思路测量了保险丝F801,2脚相通正常,测量大电容上的380v正常。

  接着再测量电源芯片的开启,发现没有电压不正常,怀疑电源芯片(NCP1271A)损坏了拆掉电源芯片开启正常,打雷的机器,一般mos管(v802 v805)也爱坏,一起换掉,还是不出供电,接着测量vd812.vd807对地短路了,坏掉正常出12v 24v。至此,海信LED39K310J3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网友:
受教学习了!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换了这么多件,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