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ELL 14-3000板号IRIS SKL 14236-1 PWB:CPWW0 REV A00独显测试好BIOS

楼主(2019-05-29):
DELL 14-3000板号IRIS SKL 14236-1 PWB:CPWW0 REV A00独显测试好BIOS,
解决刷了备份加电0.1-0.2A无CPU供电,风扇逛转,不亮机开机慢,不用原机ME.
一个8M,一个4M,两个要一起刷,前面8M为ME区和部分主BIOS欧,后面4M为余下主BIOS区

网友A:
里面怎么还有一个12m
一共三个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怎么还有一个12m
一共三个文件啊

12M  应该是 没有分离的 BIOS 。。。。。。。。4+8=12 怎么一算 你不觉得有点道理。

网友B:
我刷了  不行。。。。。。。。。。。电流0.11  悲剧  原机BIOS没有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  不行。。。。。。。。。。。电流0.11  悲剧  原机BIOS没有备份。。。。。。。

我刷是OK的,不用原装BIOS也是可以显示的,BIOS本体要用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怎么还有一个12m
一共三个文件啊

12M为两个BIOS合在一起的,在合成进才是一个完整的BIOS

网友(2019-06-28):
BIOS是好的

网友(2019-08-26):
我机器的BIOS是两个。一个8M 一个4M..你里面这个12M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刷?

网友(2019-10-05):
12M的那个直接刷到8M BIOS里面吗

网友:
BIOS 是好的  开机也不算慢     亲自用好机器测试

网友(2019-11-29):
亲测。亮机快。独显

网友(2020-03-31):
刷12M的是可以的。第一次亮机慢,再开就好了。我的CPU是I5,6代

网友:
刷了楼主的程序,OK,谢谢了

网友(2020-09-22):
这个确实可以,二修机,一起刷2个,重启三次亮机

网友:
确定是好的bios   14-3459 待机电流0.01加电0.02 刷了4+8 可以开机.

网友(2021-07-28):
测试很好用 谢谢

网友(2022-05-16):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22-08-30):
里面怎么还有一个12m

网友(2023-02-01):
没分了 下载试试 我的是4加8的

网友:
感谢楼主 测试没问题 要开3次机 前三次启动不起来 后面就正常了,开机快

网友(2024-05-14):
我的是I5七代,也是一个4一个8的,两个同时刷上了,插上电流0.26,无显示,原机是放电可以显示

网友(2025-02-07):
好用 亮机快 赞

网友(2025-09-10):
BIOS确实可以,刷8M,装上自动上电三次,屏就亮机,开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