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3N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5-29):
机型:E403N
板号:E403NA REV2.1
故障:不开机,接电源充电指示灯不亮
维修:拆机后直接把电池排线给卸了,接可调电源发现已经自动触发上电了,以为捡死鱼了.....可是发现自动触发不到三秒就自动关机了,有时按电源开机可以再次触发,有时不触发,有一次显示LOGO界面后关机。维修过程就不说了,最后发现是开关小板上的霍尔元件U5663 导致的,直接卸掉问题解决。

网友A:
我寻思着   这机子不是在保修的吗

网友:
华硕开关的这个原件确实容易坏

网友:
拆掉lID原件不用短接个电压吗?

网友:
这玩意儿拆了不装好的上去客户会不会有意见,对新机来说

网友:
又学到了,希望可以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寻思着   这机子不是在保修的吗

2017年三月份的机子,保修要提供购机发票,客户嫌麻烦。

网友:
霍尔元件就爱出问题,最近我都碰到了。。

网友:
大神的作品就是一目了然,,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希望下次遇到

网友:
这几天我修到好几个开机引起的怪问题

网友:
有思想、有技术、有分析、点赞。

网友:
我靠   这秒杀    华硕这款机子好新啊

网友:
这种问题也想不到啊,,,,,,,,,,,,,,,,,,,,,,,,

网友:
这个芯片主要是负责什么的,没太看懂

网友:
负责开盖启动,合上盖子待机的

网友:
LID开关吗?下次遇到就捡钱了。不过这种情况有时候想不到

网友:
那机器休眠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