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拆锂电池就好的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9-05-29):
一个月前收到一台联想S41-35 不触发,拆后壳,第一步拔锂电池,再上电,发现就可以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过了几天收了检测费,就还给客户了、

今天这台机器又回来了。同一个问题。再拔一次锂电池又好了。。

如果我想维修这个机器。第一步必须把电池拿走,不然主板拆不出来了、、、、

但拿出电池就好了,这种故障怎么修?如果修不了,怎么跟客户解释?让他不要用电池吗?

网友:
这个只能去找到问题原因才好解决的。
需要花时间去测试维修的。

网友A:
检测费收多少钱呢?

网友B:
你先把主板拆出来 在装上电池等故障出现不就行了

客户不愿意等就算了

网友:
我靠我现在就遇到一个机子,装回去给客户过几天就不行,拿过来我一拆就又可以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费收多少钱呢?

30..............................................

网友:
联想金属后盖的一款机器好像就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主板拆出来 在装上电池等故障出现不就行了

客户不愿意等就算了

黄可心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最麻烦,问题不大,费用收不高,又老是反复出现,想彻底解决又得费时间精力,客户还嫌这么简单的问题收费这么高

网友:
同意楼上的,确实这个月都最不好弄,容易返修,真正原因未找到,价格报不上去,客户还以为这个问题不大,最好就是当客户面弄,让他自己看好了就收检测费,到时候问题来了,再来

网友:
RTC电路故障把,换晶振刷BIOS试试,不行就有可能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