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技嘉ga-880gm-D2H主板,板层和cpu供电场管被烧坏

楼主(2019-05-29):
由于顾客急要。换了个二手板给他, 主板他不要了, 各位看官 大神, 这还有救吗?

全板图

主板型号

这里是烧坏的地方。

网友A:
主芯片得换掉      ,别折腾了        不稳定,                                   ·

网友B:
主板是不错,可惜了,报费吧,浪费时间,,

网友C:
这主板修个毛线 ,修好了客户一看 你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得换掉      ,别折腾了        不稳定,                                   ·

嗯。也是。有道理。我也只是玩玩。看看能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不错,可惜了,报费吧,浪费时间,,

是啊。烧成这样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修个毛线 ,修好了客户一看 你知道的

那倒是。这是台式机的。笔记本的还好说。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