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屏幕直接安装苹果8上替换成功

楼主(2019-05-29):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苹果8手机,是屏幕进水黑屏屏幕坏,主板没有明显进水,我用苹果8换上触摸屏无效,直接换上苹果7屏幕,指纹触摸一切正常,后来直接用苹果7换上苹果8盖板就正常使用了,屏幕还便宜100多元,不知道什么原因,同行有没有碰到过啊!!

网友:
这个还可以,多挣一百,哈哈

网友:
你不换背光板应该不行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下次有了验证一下。

网友:
我有台换外屏装上无触摸无指纹!

网友:
我也换个7的就好了,真蛋疼触摸指纹都可以了

网友:
试过一台,苹果8屏幕指纹延长排线装上触摸无效。关上7的屏幕,指纹触摸都正常

网友:
我修8P,用7P屏幕代替8P屏幕,触摸和显示正常,指纹和返回不能用。结果还引起另一个故障,装8P原装屏触摸失灵,组装屏正常。只好更换主板上的指纹返回座子,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