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代I5 TPN-Q207反复触发掉电

楼主(2019-05-29):
G7A-2G DAOG7AMB6D1版号
故障为通电触发0.01瞬间掉电,反复自动触发,这机子待机是触发后产生的,测3.5V正常
线性也正常,主板无明显短路,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就想到BIOS,机子很新,论坛里只有一个老铁发了程序,
刷上期待通电触发,老毛病,老实打EC条件嘛

LID,3.3ACIN 3.3EC待机供电3.3  ECRST 也有了,

EC到桥的触发信号也正常拉低,,看资料有人说测MAINON这个信号, 我测是一下0V,但是想了一下目前这情况不关这信号什么事,要出了S3.S4才有这个信号,应该是这个样子哈,好嘛来测SUSB#S3,触发瞬间没有SUSC# S4 也没有,无奈,又去测桥的条件,8代机肯定是集成的撒,集显主板, 测桥背面1.0·、1.8 3.3  0.9供电也都有,这么新的机子难道是桥坏了?,拿起风枪一顿操作,通电触发亮机,就是这么神奇,当然稳定起见还是上了BGA一番操作才算完 BIOS一起上来

网友A:
八代新机也这么容易桥虚焊。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代新机也这么容易桥虚焊。我也是醉了!

就是这么骚 没办法··················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电压2.5

网友B:
这.......就算好了。会不会返修。哈哈。。还是桥里有水分。

网友:
cpu集成负责太多东西了,就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算好了。会不会返修。哈哈。。还是桥里有水分。

会不会返修就不知道了 看造化,已经上BGA了

网友:
桥集合在CPU内?CPU问题?加焊了CPU好了?

网友:
这种的话应该最怕RTC电容漏电之列的吧  怕是

网友C:
没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2019-06-30):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容易坏吧!!!!!!!!!!!!!!!!!!

为什么就不会坏,只看结果,这么久了也没返修!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进饮料的,8代的,和楼主一样的机器,信息非常少,症状为插电电源接口灯不亮,查待机3 5v有,同时还有个1.0v,于是观察进水出,量到一个电阻2r2的那种,一侧3.3v另一侧1.几v,貌似不正常,测试电阻无穷大,更换后可以触发,但是0.17掉电,妈的问题真多,测了一下CPU电压一个没有,。不确定哪个是供电,应该是RT3206AE ,测试主供电 19v ACC 5V正常,别的搞不懂了,机器太新,手里也没这个芯片更换。

网友D:
这个是CPU供电吗,大家看下,我感觉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CPU供电吗,大家看下,我感觉是。

进水的位子在哪啊,这种进水的一般突破点都在进水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CPU供电吗,大家看下,我感觉是。

进水的机子带黑头的全部干掉,然后看看有没有断线, 你这个芯片查一下各路开启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的机子带黑头的全部干掉,然后看看有没有断线, 你这个芯片查一下各路开启正常不,

开启没有,主要是没图纸怎么查呢,昨天芯片没找到呢,今天再研究研究,不行就放弃了,主板找不到,售后主板3800

网友:
没修好,放弃了,人家客户着急,一直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