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的笔记本电脑怎么样

楼主(2019-05-29):
惠普的笔记本电脑怎么样 请推荐一款

网友:
难来干嘛,打游戏还是办公,知道自己要用来干嘛才知道选适当的配置呀,当然,土豪直接买外星人就可以了 ,

网友(2019-07-12):
你这么问,怎么会得到答案,笔记本分类太多了,各类都有不同的佼佼者,单说HP有点武断,说了你的用途大家才好推荐,例如,你需要工作站还是商务本还是娱乐本还是超极本或者游戏本,预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