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PU 的型号求助

楼主(2019-05-29):
SR2HY是什么型号的CPU?
有没有大神知道或者知道查询方法的

网友:
应该就一个i三四代。

网友:
百度就可以查。。。输入芯片的型号

网友:
百度、谷歌、淘宝 搜索即可

网友A:
2016年以前的Intel正式版CPU代码可以在这pdf里查

网友:
英特尔  SR2HY I5-5200U BGA CPU

网友:
4代的cpu

网友:
楼上啊,不是5200,是I5 5200U低电压版本

网友:
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将SR2HY这个型号直接输入淘宝。你看结果。不用INTEL 什么去查

网友:
这个CPU的真实型号还不好找,百度淘宝都看了没有找到确切真实的,看楼上的都去了歪国但还是信息泛滥不可信:
但肯定不是I5-5200U

5200U实物

网友(点评):
没毛病,SR2HY和SR23Y都是i5-5200U

网友:
淘宝上都是可以搜到的,百度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6年以前的Intel正式版CPU代码可以在这pdf里查

谢谢你提供的pdf   是i5-5200u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6年以前的Intel正式版CPU代码可以在这pdf里查

谢谢指导但想不通英特尔却只显示SR23Y为5200U.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上百度一查就知道什么型号了!

网友:
百度或者淘宝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