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奔溃维修

楼主(2019-05-29):
这个客户主板里面有资料,主板非要修,报价100元,客户都答应了,没办法,昨晚就开始修了,问题是有时亮,有时卡62,有时进系统断电,特别难修,电压都正常,还是找不出问题,VIN检测脚就不用问了,关键是卡62是啥意思,有大神修过这个问题没有,华硕P8B75-M LX PLUS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

网友:
跑62。刷BIOS有惊喜。你试试看。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呗

网友:
我的是跑72呢。

网友:
不回事桥有问题;了吧

网友A:
这是死机的节奏,首换CPU,再不行刷BIOS ,接下来是内存,硬盘及硬盘接口,关于检测硬盘,可先用PE测试,

网友:
什么叫主板里面有资料???  没听说过,难道是系统里面某个软件绑定了,主板的网卡等什么信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死机的节奏,首换CPU,再不行刷BIOS ,接下来是内存,硬盘及硬盘接口,关于检测硬盘,可先用PE测试,

应该是,软加密的话是这样,有些特殊的软件软加密后你换硬件会用不了

网友:
什么叫主板里面有资料???  没听说过,难道是系统里面某个软件绑定了,主板的网卡等什么信息吗
所以非要秀起来 换不了

网友:
跑这个码的要测一下集显有木有,72码也是。。

网友:
最后给客户换了个主板,200元,旧主板报废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