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400e 一体机开机挡LOGO

楼主(2019-05-29):
et2400e 一体机开机挡LOGO  刷BIOS 焊显卡无效,裸板挡LOGO,难道是南桥坏了?

网友: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外设,硬盘,光驱,单板试试

网友:
其实这款机子最大的可能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裸板卡logo还真是麻烦,楼主弄好了说声看是不是显卡

网友A:
加焊显卡干什么直接拆PCIE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干什么直接拆PCIE电容啊

是pcie电容短路引起的吗?还是容值失效?你遇到过?

网友:
外设都拆完了吗?

网友:
把BIOS芯片换一个,再刷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