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4.0二次触发都需扣电池放电清空cmos才触发 修TRC电路跑弯路

楼主(2019-05-29):
今天来了一张同行的技嘉GA-H61M-DS2 REV4.0第一次可以触发然后只要拔掉atx电源就不触发了  必须把电池扣出来放电才可以触发  (每次扣电池都可以触发)不触发,刚开始老是修RTC电路 后来查图纸 瞎搞修到Q69  ,触发后拔掉atx后Q69( 5VDUAL信号)的D极没5v 而s极有5v 怀疑一下 将cmos放电后再插atx量一下 有5v了  因为Q69是p沟道的管子 一时找不到  索性连一条线 后故障消失了  主板正常了  就不知道稳不稳定 发个记号。。

网友:
你这样短接双路供电就成混合供电了,不能切换了,其实你只要切断受控,这样双路供电还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这个5v有控制管控制的呢,这样估计不行的,以前我也是这样,但是没用一下就不行了

网友:
看图纸是N沟道的管子吧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或者系统的问题

网友(2019-07-04):
修好了不。。。。。。。。。。。。。。。。

网友:
今天修个了技嘉H61也是没有5vdual,结果发现是南桥拉低了-depslp导致P_en拉高,5vdual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