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X6TI闪屏 随着亮度调节而变化的闪 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29):
机械革命 X6TI闪屏 随着亮度调节而变化的闪  调到最低时 不闪,但调到3格亮度后就可以闪,感觉是灯条闪。。测调节电压可以总0-3.3V变化,不调时,电压也稳定的!屏供电插外接时有17V,用电池时 9.6V左右,这电压算正常吗?这种闪怎么回事? 百度网上也有好几个说人遇到这个情况 ,但没有解决!

网友A:
换过了的呢,亲!!!!!!!!!!!!另外发现,调节亮度时 亮度电压变化,屏供电的VDD19V 也跟着反向变化!!!!!

网友B:
悄悄的告诉你,咱自己知道就行,主板屏供电那里有个保险电阻换了,

网友(点评):
俺也知道了:是主板屏供电那里有个保险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把adj脚断开试一试看一下。。。。。。

网友:
这样来排除一下问题看一下是不是ADJ引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过了的呢,亲!!!!!!!!!!!!另外发现,调节亮度时 亮度电压变化,屏供电的VDD19V 也跟着反向 ...

EDP屏还是?????????????????????????????

网友:
屏幕供电是正常的,问题出在亮度调节电压上.........

网友:
先跑pwm看看是屏幕拉低还是e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P屏还是?????????????????????????????

有图纸吗????????????????????

网友:
屏供电保险电阻短接

网友:
直接把屏供电保险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如果真换了好屏上去还这样,请检查屏供电,屏供电不足或不稳定

网友:
换屏19V供电保险电阻,或者直连。最好是换电阻。

网友:
屏供电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悄悄的告诉你,咱自己知道就行,主板屏供电那里有个保险电阻换了,

俺也知道了

网友:
那咱三知道就行

网友:
今天没分了,幸好昨天加给你了

网友:
修过,保险丝换了就行了。。。30字

网友:
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亮度调节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悄悄的告诉你,咱自己知道就行,主板屏供电那里有个保险电阻换了,

昨天,我后来查出来了。一时想不到为什么屏供电会跟着变化。。后来拆开板查到这个电阻 量了两端电压不一样 。。。还是感谢您,提供那么宝贵的信息!感谢感谢。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不稳造成的,排查下是哪里把屏电压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后来查出来了。一时想不到为什么屏供电会跟着变化。。后来拆开板查到这个电阻 量了两端电压不一 ...

自己查出来的经验远比别人告诉你 来的重要

网友:
我也知道了                                                   换保险电阻

网友:
一般是电阻阻止偏低了   或者电容漏电   先换更排线试试吧

网友:
屏供电保险电阻阻值变大,导致分压了,修到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悄悄的告诉你,咱自己知道就行,主板屏供电那里有个保险电阻换了,

我也晓得了

网友:
主板屏供电那里有个保险电阻换掉  好了是吗

网友:
还有我

另外那个电阻用万用表能量到阻值,用示波器可以量到屏那一端电压在跳变

网友:
这机器我前几天也修到了,一个电阻不良,楼上有人已经提到了

网友:
通病,19v供电电阻变大,直接短接

网友:
屏18V保修坏了。。。。。。。。。。。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多谢了 ,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在好多好机器都有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