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无前后摄像打不开

楼主(2019-05-29):
前后摄像不能拍照,但是可以拍视频,闪光灯灯可以打开,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A:
可以拍视频却不能拍照》这么奇怪的故障。可以先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拍视频却不能拍照》这么奇怪的故障。可以先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

9系统,暂时没打算刷机,再找找原因吧,不行就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