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进水接电漏电80ma能开机

楼主(2019-05-29):
苹果6s进水接电漏电80ma能开机,这些零件全部都对地的,小白找不到漏电地方,求助!

网友:
电源IC位置进水较多,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显示,音频,功放供电,哪里看看腐蚀弄哪里,没有捷径的,只有干,才是真道理。

网友A:
还有自动锁定灰色不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自动锁定灰色不能调。

关闭低电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