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5笔记本通病一列(简单维修)

楼主(2019-05-29):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G585笔记本,由于客户没有拿电源适配器,于是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17A,应该是正常。开机,电流蹭蹭往上跑,跑到9.31A了,电源指示灯也亮,就是屏幕一直无显示,反复试了几次都是相同的故障,然后又把内存条擦拭了几次装机还是一个样不开机。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拆机再说,先测量了一下几大电感有没有对地短路,没有短路,通电开机测量了3V,有个2.5V应该是给CPU的吧,5V,桥供电1.01V,内存供电1.5V,还有几个公共点的19V都正常,既然电压都基本正常先干南桥上的,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看见有人说是南桥上的一个电容引起的,于是直接干南桥上的电容,取下电容后通电开机,屏幕居然亮了,接上硬盘和其他配件,测试一切OK,就此这台联想G585笔记本就简单修复了。(如有说错了的地方请老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顺便也把BIOS拷贝了下来,提供给各位维修爱好者们。

网友A:
跑到9.31a了?这机子开机电流也太大了!

网友B:
应该是0.931A.你的稳压电源最高才5A,你的电流显示单位是M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到9.31a了?这机子开机电流也太大了!

跑到9.31A的时候,是把机器全部装好后再开机得到的电流参数。

网友:
你那个叫0.9A吧
跑9A你再开什么玩笑,你是900MA也就是0.9A。看标题吓了一跳

网友C:
电容拿掉不用补个吗?????????????????、

网友:
应该是反着来的,1.69a吧,9a也太夸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跑到9.31a了?这机子开机电流也太大了!

看清楚一点再评论,人家单位是MA,不是A

网友D:
不设置权限啊楼主,现在做维修越来越难了,客户都知道什么问题了收不到钱了

网友:
MA? A?  估计疏忽了,0.9A吧,AMD电容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0.931A.你的稳压电源最高才5A,你的电流显示单位是MA的。

谢谢指点,是0.931A在网上查了一下换算公式1A=1000MA,可调电源才买不到一个月,买回来试着学修笔记本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却是是0.931A,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换算公式1A=1000MA,可调电源才买不到一个月,在网上学习了一些维修笔记本的视频,买回来试着学修笔记本的。

网友:
开机,电流蹭蹭往上跑,跑到9.31A了,这个电流没这么高吧,线都要化了

网友:
这种通病好早就有了  AMD的桥就是容易坏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一点再评论,人家单位是MA,不是A

请认真看贴,人家写了9.31安,这估计是写错了的,我当然知道是931毫安了,只是把问题指出来大家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E:
待机0.17a是短路不正常的,应该是0.017A 上电后是0.931a 不到1a的样子 上电大短路一般5a 一般没有9点几安的电流你的表要读正确

网友:
9.31A?这个大电流?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下次碰到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0.17a是短路不正常的,应该是0.017A 上电后是0.931a 不到1a的样子 上电大短路一般5a 一般没有9点几安的 ...

我当时也奇怪,那个可调电源A后面怎么没有小数点,不要意思弄错了,谢谢老司机指导!!!这下知道该如何看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设置权限啊楼主,现在做维修越来越难了,客户都知道什么问题了收不到钱了

我是初学者,是来学习技术与经验的,感谢兄台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到9.31a了?这机子开机电流也太大了!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是0.931A才对。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拿掉不用补个吗?????????????????、

咨询了一些维修师傅,他们说1-2个电容装不装都可以,应为上面滤波电容很多,不影响。那些被我拆掉的电容是当时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发现有对地短路才拆下来的,之后再补回去。

网友:
看到楼主说跑到9.31A我着实吓了一跳   本本哪有这么大电流啊   再看图片感情是0.931A

网友F:
这个电源的电流表里面的小数点也奇怪,说他是三位数的,感觉又不对。数字下面有个A和mA,不知道是相对应什么的数字吗?如果是那就是9.31A了,看这个电源是DP305,理解为最大30V5A,那么9.31A就错误了;如果是0.931A,那超过1A,这个表又怎么显示呢?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的电流表里面的小数点也奇怪,说他是三位数的,感觉又不对。数字下面有个A和mA,不知道是相对应什么 ...

我现在有点后悔,觉得当初应该买4位数码显示的。呵呵!

网友:
铭牌的电流就可以直接知道了,20V3.25A,哪能跑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设置权限啊楼主,现在做维修越来越难了,客户都知道什么问题了收不到钱了

最有意思的是现在的顾客跑过来说,只要换个电容就好。直接让他自己回家换完再来找我

网友:
学习了,好的经验要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一点再评论,人家单位是MA,不是A

看的很清楚了吧  9.31A和0.17A白纸黑字    就算换成毫安  你认为这数据能对么。。。。。。。。。。。。。。

网友:
首先楼主请你正确认识自己的电源  自己看评论我就不说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分析得不错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2019-07-31):
两样问题秒杀,果然是通病,顶顶顶

网友:
这是931MA,就是0.9A,9.13A怕不是板子都起火了

网友:
通病一定要学,简单方便

网友:
要是9A 的话我的稳压电源都带不起,····················

网友:
小伙子维修很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