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35板号LT415-AMD通病小电容 开机电流0.11左右

楼主(2019-05-29):
看图片,因为这个机子没图纸,也是瞎搞才修好了,这个电容偏黄。

网友A:
华硕P5G41T-M LX3 PLUS 主板不开机,没图纸,测重启接口只有2伏,其他电压正常,主板跑马周期灯不亮,长按开机键可以正常断电,求个图纸!

网友B:
那拆下的电容有没测量一下呢?是短路还是失效了?

网友:
楼上,你这机器有点位图的,

网友C:
楼主这机器应该是S41-35吧,没听过G41-35这个型号啊

网友:
这个是多少V电压的??????????????????????

网友:
细心很重要的。没图纸情况下,修复,赞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华硕P5G41T-M LX3 PLUS 主板不开机,没图纸,测重启接口只有2伏,其他电压正常,主板跑马周期灯不亮,长按 ...

华硕没有图纸……只有点位。自己下载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收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P5G41T-M LX3 PLUS 主板不开机,没图纸,测重启接口只有2伏,其他电压正常,主板跑马周期灯不亮,长按开 ...

没有图纸的华硕  自己论坛找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P5G41T-M LX3 PLUS 主板不开机,没图纸,测重启接口只有2伏,其他电压正常,主板跑马周期灯不亮,长按开 ...

换个io再说  复位针是连到io的

网友:
电压不对啊,换主板IC或者查查条件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那绝缘胶布散热不好烧的吧

网友:
看型号还以为是台机主板

网友:
应该是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没有图纸……只有点位。自己下载

今天又测了下,这个只有0.4伏,芯片供电2.6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拆下的电容有没测量一下呢?是短路还是失效了?

不短路,是微短,测不出来,电容有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机器应该是S41-35吧,没听过G41-35这个型号啊

是的,我写错了,大家看板号吧,型号是S41-35的

网友:
厉害了,没找到图纸  我的不出CPU供电   直接秒了

网友F:
短路还是失效了?。。。。。。。。。。。

网友G:
应该是电容漏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路还是失效了?。。。。。。。。。。。

失效了?。。。。。。。。。。。电容阻值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电容漏电吧,

可以这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拆下的电容有没测量一下呢?是短路还是失效了?

没有短路,是微漏电了

网友H:
这是通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是通病??????????

是的,我修到过3台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修到过3台一样的了。。。。

确实是通病  刚修一台     扣掉就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短路,是微短,测不出来,电容有阻值了。

电容有阻值就是漏电么,我从来没注意这个,要么打示波器,要么直接扣掉,今天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利害这么小的电容坏都能找出来

网友:
不错,没有图纸都能修好,赞。。。。。。

网友:
眼睛厉害有钱捡

网友I:
我的上电流1.5左右拆了电容不行 啊

网友(2019-07-03):
必须点个赞~钱入2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上电流1.5左右拆了电容不行 啊

1.5应该不是那个问题的了,显卡问题多一点

网友:
按照照片修好一台。谢谢

网友(2019-08-09):
感谢楼主分享。成功秒杀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