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15-BC015TX (DAG35AMB8E0)不触发的原因

楼主(2019-05-30):
收到一台HP PAVILION 15 板号:DAG35AMB8E0 REV:E  故障不触发后反复查验发现不触发的原因是因为只能用原装电源65W~120W皆可,HP小针电源口不行。但是14 ~15系列的低压版U的用小针电源口都行啊。
那么此板用电源口与原装电源在主板处差异在哪呢?
首先我们知道PAVILION 系列电源小针反馈是没有I2C字符串波形的。从图纸看对电源检测其AD_ID为电源检测脚

过R5117经D5103B保护形成AC_TYPE至EC 67PIN后由73 PIN发出ADAPTER_SEL_EC与外部电阻分压得到的1.806V基准电压相比较后反馈至EC ,形成粗略的适配器功率检测。并形成69PIN  AD_AIR瞬间11ms左右600多毫伏的脉冲信号(原电)。

用电源口时其AD_ID 为0.67V,120w原电是1.033V   65W原电0.755v。
那么实际上电源口与原电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呢?
这是电源口0.67V接入瞬间20ns图片(尖峰杂波)

原装120w电源瞬间接入,(剃除了尖峰杂波)

等效模式20ns(电源口):

原电等效模式20ns:

这是AD_ID过电阻经二极管保护到EC的AD_TYPE。
电源口:

原电120W:

65w原电:

最终在与基准电压比较形成的ADAPTER_SEL_EC看出一些差异(不要怀疑FLUKE 87+的精度)
电源口:

原电120W和65W

再一点此板 EC BIOS是写在16M 主BIOS里。

网友:
楼主确实很利害,研究细致,那么在没有原电的情况下要开机的解决办法的?

网友:
暗夜4代就一定要原装的电源了2plus还可以用功率低的开机

网友:
楼主确实很利害,研究细致

网友:
这个研究的好,修机这么长时间,这里中间针检测电路还真没仔细研究过,电脑端给你加分去。

网友(2020-06-04):
修完后用可调电源有待机0.001,开机按键有3.3v不能触发,换原机适配器开机了!确实是适配器中间针检测值得注意!!

网友(2020-07-05):
我一台机用65W原装适配器不能开,120W可以,用可调电源,在AD_ID处接一个3。3V小电池,实测AD_ID为2V,可以开机

网友(2025-05-06):
这是老专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