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32PF3409/93不开机秒杀

楼主(2019-05-30):
故障现象:插上插头指示灯亮了又里了又亮了又黑伴随嗒嗒声如此反复。拆机,无图纸,直接各输出电容边上测试,3.3正常的,其它有20几伏10几伏的上电又掉电。拆下电源板反面看下线路,嗒嗒声是继电器发出的。直接断电继电器线圈上可调12V,发现触点开关处不导通,拆下继电器用个不同型壮的欧姆龙四脚12Ⅴ5A改换,试机正常了。这继电器控制主电源的,后面有两高压大电容,启动时电流大,长久以后触点易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修好弄点资料装机收工!

网友:
楼主的编程器不错

网友:
知道故障在什么地方难能可贵,没有深厚的功底是不行的,敬茶!

网友:
来张清晰的大图,然后再标上说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