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主板上电池不能开机,拔掉就正常

楼主(2019-05-30):
华硕P8B75―V主板上电池不能开机,拔掉就正常

网友:
RTC-VCC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下电池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恩  估计RTC 电路短路  ,周边的一些电容 之类的 坏的比较多  ,还有烧南桥的  ,上次就修到一片 DELL的 桥烧挂了 ,换了乔后才好的

网友:
检查周围元件

网友:
是呀,检查RTC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