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6-71-W65K0-D03离奇问题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9-05-30):
    客户拿来上电80ma左右掉电,刷BIOS一样,无意间发现加热pch电流到300ma掉电,然后加焊了pch能进系统,显示一切正常,但是3分钟不到黑屏(有背光),指示灯亮,风扇开始常转,客户这时说原来就是这个故障,然后现在彻底开不了了,以为pch问题,就定了个SR2C8装上刷BIOS,测试了一天都没问题,显卡1050,都很正常,结果晚上又黑屏了,再上电又是七八十毫安掉电。有碰到过的吗给分析下。CPU是台式机G4560,换cpu试过了,拔掉CPU 150ma不掉电

网友A:
7.8十毫安量供电啊,一般都是6脚管子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看哪个供电没出,往前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十毫安量供电啊,一般都是6脚管子性能不良造成的,

应该不是供电,这个板子二级电压不是用6脚转出的,而且掉电瞬间sys_pwrok都有了。

网友:
神舟的小六角全换一遍。

网友B: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呀,这个问题我以前好像遇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呀,这个问题我以前好像遇过

楼主已经换过桥了不是吗

网友:
有可能是与门电路的信号出问题。。。。。。。。。。。。。

网友:
感觉是滤波电容故障,重点查桥附近的,因为温度高了影响容值,有用的话加个分,

网友:
神州的机器,看看是不是又是六个脚小管子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