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PPLP-RH/TH 图纸

楼主(2019-05-30):
求IPPLP-RH/TH 图纸,开机报警,

网友A:
没图,这板子好羞,是内存不过吗

网友B(2019-07-17):
引用 网友A:
没图,这板子好羞,是内存不过吗

开久暗屏,没有升压板EN开启信号是什么问题?没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久暗屏,没有升压板EN开启信号是什么问题?没图纸

你既然知道没有开启信号,那就有了线索了,跑线呵,看看哪里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知道没有开启信号,那就有了线索了,跑线呵,看看哪里控制的

这机上个月也接一台同个单位的,基本显示下了掉电,更多是通电就掉这样,后面也搞不好

网友:
换板了,太新了没法修

网友:
不怕屏蔽板在内存,这回可学习了不少啊!谢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