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偶尔不开机

楼主(2019-05-30):
e440偶尔不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放半天就正常了   bios刷了 这几期别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这个刷了就好了,最好升一下级。。。。。。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本身故障还是延伸的故障,有没有拆机看看主板情况

网友:
建议先升级试试!不行干大芯片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是不触发? 还是上电不亮 ?

网友:
这个倒是要好好查查,供电是否稳定,有没有虚焊,有没有哪个电容或电阻就质,等等,板子不在手还真说不清。

网友:
说的条件太少  但看你这情况  和以前遇到的  怀疑南桥

网友:
不开机是什么电流什么故障都没说清楚,这种机器一般桥问题多

网友:
这机子南桥爱引起时开时不开

网友:
这个好像是桥的RTC 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这本子通病桥,再看看其他条件,如果没异常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整,就怕这种问题,还不如直接不开机的好搞

网友:
刷完bios还是不行的话,怀疑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够详细,,,不开机的情况具体描述下,,测量了哪些电压,,开机电流如何,,,没有这样的大神凭几句话就能修好你的电脑

网友:
    e440H刷个BIOS,有时能亮机,先升级一下试试   。。。

网友:
发帖辛苦了 支持一下  发帖辛苦了 支持一下

网友:
E440 觉得问题挺多的。。。。。。。。。。

网友:
加焊一下桥看看咯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i帖子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路过。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A:
不开机是不亮机,还是机器不触发了,可以查一下条件啊

网友B:
南桥问题,放电就开机。重做南桥或更换,打胶,要小心。、
Adriandd
确定是桥问题吗?因为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放电就能开机。通病?修这个多少钱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问题,放电就开机。重做南桥或更换,打胶,要小心。、
确定是桥问题吗?因为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放电就能开机。通病?修这个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