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48 触发上电 重复响一声

楼主(2019-05-30):
开机响一声,供电全部正常,已经换了内存,刷了bios,外设全部去除,现在还没有思路。放放再搞它

网友:
我记得我碰到过一个同样的毛病的本,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要不你换个BIOS 储存体试试?

网友:
内存不过                           。。。。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哟,所以不太好搞呀

网友:
确定BIOS软硬件没问题估计就不好玩了,三板斧后看看。

网友:
重复 长声,还是短声呢

网友:
你刷一个BIOS 试试?先软后硬啊。。。。。。。。。

网友:
cpu问题吧,排除bios了差不多可以下结论了

网友:
这算经验贴?还是求助贴,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