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q64**SIQ和SIG能通用吗

楼主(2019-05-30):
这个bios我记得有时候能通用,有时候不能,有人总结过能用和不能用的机器型号吗,求一份。

网友:
这得看什么机器吧  有些很挑  一定要一模一样的

网友:
有点玄,感觉bios里面指定了rom型号

网友:
有的机器挑有的机器不调吧

网友:
实践出真理,刷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刷进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建议换同型号,实在没有可以试下,特意的总结没意思

网友:
发现H110后的主板,不能换芯片刷程序,换一样的型号的都不得行。

网友:
是的 有些修改的BIOS 的刷回原来的  可能是编程器没支持上

网友:
肯定可以带用

网友:
这个有的机器bios芯片出厂带otp的就不能用其他的代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看机型,有些会挑有些不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