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关于Z87主板的桥me电压问题

楼主(2019-05-30):
今天碰到一块华擎的主板,开始是没有桥的me电压。换了对应的那个8脚芯片后,电压为1.08V,我记得正常是1.05V呀。这个1.08V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主板本来没有me电压时是反复重启。现在1.08V电压是不重启了,但是无复位。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台一样的机子,对比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台一样的机子,对比测试。

关键是找不到呀。这里的兄弟有这板子吗?麻烦帮我测一下。

网友:
1.08是可以的,这个电压可高不可低,我用1.5V试过都行但0.98V却不显(仅仅是指能否显示和功能正常,长期用没实验)。

网友:
电压正常,鉴定完毕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2位

网友B:
这个供电很容易引起桥烧坏的,换了芯片如果不复位多半是桥挂了 。还有,这个供电一般高于1.05v 大多数桥都会挂,个别很顽强不会挂,但有的会档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供电很容易引起桥烧坏的,换了芯片如果不复位多半是桥挂了 。还有,这个供电一般高于1.05v 大多数桥都会 ...

桥没有挂。是换上去的芯片挂了,已经换了2个了。开起来一会儿就挂。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8楼所言极是 一般换芯片都能好 遇到了一个换完芯片电压正常 换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