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5LD时触发 时不触发

楼主(2019-05-30):
客户送修一台ASUS X455LD笔记本,说是不开机。
拆开机子裸板插电,居然自动上电了。心里一喜,看来是捡到咸鱼了。接上屏线再次插电,没反应了,再试,估计7 8次欧一次可以上电,并且亮屏。
看来是不稳定。按惯例上论坛查下类似故障,有ECRTC不稳定的,有晶振不起振的。打开论坛神器鑫制造,搜索到了点位图,在此感谢迅维提供这么
好的工具,(PS要是免费的就好了)一一排查,此板以上故障全都OK。再查EC供电,LID也全部正常。再测RTCRST发现敌情,只有2V左右,旁边
SRTCRST3.1V正常
拆掉C2205,RTCRST恢复到3.1V,插电还是不触发。找个料板拆了个一样的电容,再次上电OK。再试多次完全OK。看来这个RC电路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A:
这种问题确实很难修的,昨天碰到一台,是LID信号不正常

网友B:
RTCRST漏电导致的啊。为什么不补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确实很难修的,昨天碰到一台,是LID信号不正常

有点位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RST漏电导致的啊。为什么不补一个呢...............................................

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TCRST漏电导致的啊。为什么不补一个呢...............................................

都是 滤波电容   不补也能用

网友D:
遇到电容坏还是补个吧,有保护功能

网友E:
基础扎实,但是电容建议还是补一个上去

网友:
RC电路还是要电容的,RC并联电路如果串联在电路中有衰减低频信号的作用,如果并联在电路中有衰减高频信号的作用,也就是滤波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 滤波电容   不补也能用

补了,这个延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电容坏还是补个吧,有保护功能

补了,这个延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础扎实,但是电容建议还是补一个上去

补了,这个延时的

网友:
EC的3.3v供电拉一个4K欧和遇到的那个电容组成延时电路给ECRST,那颗电容容值有要求的

网友:
很好 学习了 留着以后 备用  不错哟

网友:
有点位图就好修一点,,没图就瞎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 滤波电容   不补也能用

滤波?明显是延时电容!

网友:
RC延时电路电容不能随便代换,只能找同样的

网友:
不装会导致有时开,有时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