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2-B3 Rev1.0 触发后停留在主板BIOS的logo界面

楼主(2019-05-30):
主板原来不触发,发现纽扣电池没电过后更换,现在可触发,触发后停留在主板BIOS的logo界面,鼠标键盘等灯不亮,停留logo界面大约20秒后自动重启,如此反复,本人小白一枚求高手

网友:
上诊断卡看卡多少不动,移除所有外设试

网友:
手上没刷BIOS的设备,两个BIOS芯片用热风抢吹下来,互换位置是否可行?

网友A:
coms放电清空一下Com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放电清空一下Coms试试

放电 这个一开始 就已经试过了,不行

网友B:
可以进bios么?可以的话把usb  sata lan  audio  设备都关闭了试试。不能进的话按tab键看看能弹出自检 的页面么。都不行的话换个低频的内存试试

网友:
应该刷BIOS

网友:
借楼问下,我的电脑按电源键没反应,是不是主板坏了?电源是好的。

网友C:
没东西刷bios的话,可以把备用bios拆掉,只留主bios开机试试,不行的话把备用bios装在主bios的位置试试。

网友:
风扇很特别,明显是主板BIOS的问题,最好重新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bios么?可以的话把usb  sata lan  audio  设备都关闭了试试。不能进的话按tab键看看能弹出自检 的页 ...

进不了BiOS,卡死在BIOS启动界面。因为外设都没有电,所以键盘按不了,内存也更改或其他机器正常运行中的内存,故障依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东西刷bios的话,可以把备用bios拆掉,只留主bios开机试试,不行的话把备用bios装在主bios的位置试试。

求教那个是主BIOS,那个是备用BIOS,主板启动时是先调用那个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教那个是主BIOS,那个是备用BIOS,主板启动时是先调用那个BIOS的

M-bios这是主bios,B-bios这是备用bios,肯定是开机就调用主bios先的啊

网友E:
这种情况最好是裸板试一下看看,会不会好?再不行找个维修店让他们帮刷个BIOS

网友:
BIOS问提可能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最好是裸板试一下看看,会不会好?再不行找个维修店让他们帮刷个BIOS

是裸板,没有接外设,两个BIOS位置我已经用热风枪互换了,问题依旧

网友:
拔掉所有usb设备再试    有的时候usb设备会被认成u盘启动

网友:
换个内存,前几天我有个也是这样

网友:
要是我直接刷bios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