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215PWA驱动板号715G3283-1 加热驱动板就可以开机

楼主(2019-05-30):
求助:联想L215PWA驱动板号715G3283-1 加热驱动板就可以开机,冷却又不开了,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A:
供电的电容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的电容没有问题吗

以前有遇到过这故障,是晶振或三端稳压iC1117性能变差所致。

网友:
加热整块板。。。调温烙铁100度,关键元件附近烤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的电容没有问题吗

确实是5V转3V 1117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  谢谢  这个正是我要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是不是5V转换3V的转换管不稳定..................

是的

网友:
换出1.8 3.3的稳压器  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对比一下故障 前后的电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换个1117然后把1117的滤波电容也换一个

网友:
楼主修好了??学习学习,顺路挣点分

网友:
我遇到过 跟这一样的情况,但坏的是旁边贴片电容短路造成无电压的。

网友(2019-07-03):
很不错的的经验分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