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的笔记本这个芯片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2019-05-30):
神舟的笔记本这个芯片很容易出问题

会引起掉电  不开机

网友A:
这个是哪个型号的???版号??我也能看看

网友:
哈哈,我贴里有直连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哪个型号的???版号??我也能看看

战神k650 有这个  很多型号都有

网友:
这个芯片供电,输入输出正常也会引起掉电,不开机吗?

网友:
第七脚的多少V才算正常

网友:
其实坏的不多,应该是开关接口那边的一个稳压二级管漏电的多些,坏的时候开关那边电压是7V左右。

网友:
神舟坏得更多是vcore的芯片和mos管吧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对的这个芯片还不便宜,所以都选择直接改

网友:
遇到这个芯片坏的有点少,没有坏VS电压转换芯片坏的多

网友:
2080 这个见的多,常来触发用的  ,  经常坏倒没见过,有收藏价值               下次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