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未来人类X411

楼主(2019-05-30):
   型号  X411
  版号W740SUMB-0D

             此机来时自动上电到0.04 而且会反复上电
    拆机测量 待机正常、内存电压正常、1.05正常,但是电流偏低
    感觉是待机转换电压未出全,下个图看一下发现问题

在没有SUSB拉低的情况下没有15V开启,拆掉管子开启正常,管子挂了,因为管子特殊不还找就直接飞线吧

最后还有此机图纸+亮机飞快的BIOS,放心下载  此管最好是找个装上,不要跟我学
现在的图10分一个,又一次破产了,
再混点分吧

网友:
蓝天的机器,飞线没有改个MOS管上去靠谱些

网友:
mos管还是买一个换上吧

网友:
这管子还是有的.料板找找,

网友:
双n复合管,仔细找找应该能找到吧,直接飞线保险吗?会返修吗?

网友:
直接跨过去的  厉害。。。。。。。。。。。。。。。。。。。。。。。。。。。。。

网友A:
我想知道,这样在待机点位情况下,电流会不会变大。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样在待机点位情况下,电流会不会变大。

别的机器会,这个机器没有变大。。。。。

网友:
这种板子板材真垃圾

网友:
请问,你的电脑知识哪里学到的?
我做了好多年手机维修,想问问你现在学习电脑维修是否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cpu啊

网友:
只要能开机,待机电流不高,还是飞线好

网友:
只要正常开机,就最好

网友:
发帖辛苦了 支持一下  发帖辛苦了 支持一下

网友:
现在我这边很少遇到这些机器了。。。不好搞啊 哎

网友:
这管子只要新点的板子都有啊,找个装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