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求帮助

楼主(2019-05-30):
电脑用一阵就黑屏,风扇都转,电源换过,系统换过,显卡换了倒是不黑了,但是显卡在别的主板上也没问题,诊断卡的诊断码是55,求大神帮助下,帮我推断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平时开着倒是没事,玩游戏的话就不定时黑屏了,用了四年了

网友A:
已经用了四年了,该换新电脑的提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用了四年了,该换新电脑的提示了。

...晕了,感觉不是大问题,不值得换新的呀,穷

网友B:
估计是显卡供电不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显卡供电不足吧。。。

现在有的是额定620W,前两天换的是额定650W的,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