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HD3不跑码,测供电复位都有,开机转几秒重启

楼主(2019-05-30):
GA-B85-HD3不跑码,测供电复位都有,开机转几秒重启,BIOS刷过 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技嘉公认的通病就是BIOS爱坏。然后就是VTT电压问题。

网友:
VIN电压及1.05,1.5V电压

网友:
ME 1.5V 供电正常不 。。。。。。。

网友(2019-07-18):
最近修好多GAB85都这样,刷BIOS一样,

网友:
cpurst有没有,还有io的12v,5v检测是不是正常

网友:
CPU有复位吗?

网友:
io 电压检测,cpu的pg信号,最好把cpu附近控制供电和pg的三极管全换了